楼主(2006-07-21):
1. 电机的转速和极数与电源的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请用具体公式说明?
   2. 电机的电压和电流与电机的功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请用公式说明?

网友A:
同步转速由电机的频率和极数决定:  N=120.f/P(r/min) f-电源频率  P-极数
异步电机 n=120*F/p       另外还要减掉滑差才是最终速度
空载转速为电机在无负载时的转速
额定转速为电机在额定输出功率时的转速

电动机的转速与磁极对数、转差率和电网频率有关.磁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电网频率越低转速越低.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也受所带负载的影响.

电源频率(Hz):我国电网在未经变频器变频时,是50Hz

电机的电流是随着转速而变化的;当过负荷时,电机转速降低,电流就要大于额定电流,时间长了,电机过热引发绝缘击穿而烧毁。

电机不是电阻,不在额定电压下是不能工作的

三项异步电机计算公式P=Pe*sqrt((I1*I1-I0*I0)/(Ie*Ie-I0*I0))
P---输出功率
Pe-额定功率
Ie--额定电流
I1--工作电流
I0--空载电流

如果是交流恒转矩电机可按下公式估算
P=MH*n/9750(KW)
MH转矩 n转速

详细介绍还是自己找书看吧

楼主:
谢谢您,能给推荐本书么?

网友B:
电机与电力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