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1):
求助:为什么PLC数值和二次仪表数值不相等呢?

本单位采用一种压力电容式水位计,量程为五米,使用两线制接法,把PLC和二次显示仪表串联成一个回路,本人不大明白的是,串联回路的电流是相等的,PLC和二次仪表的上下限设置也是相等的,可是显示的数值却总有十几厘米的误差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
请指教

网友B:
串联后,内部阻抗变化了。你可以通过带变送输出的二次表,将其输出再接PLC上。

网友C:
电压已经不是24V
我想是因为你的变送器是由于数显表供电,
所以数显表的内阻为自己的电源内阻而PLC
和变送器是作为它的负载电阻。本来数显表
的二线制的线阻为250欧,但是加上了PLC的
输入电阻那么会导致电压不再是24V这样表的
显示也就出现了问题,由于PLC和数显表的
补偿方式不同,于是就会产生指示的差别。

网友D(2006-09-01):
2线制变送器在电源电压确定的情况下的带负载能力也是确定的,
通常在24V电源时,变送器的带负载能力≤500Ω.带一块仪表再加上线路电阻,完全能够胜任!
若再增加一块仪表串联后,再加上线路电阻,此时的负载就会大于500Ω,超出变送器的带负载能力,使得仪表显示值会明显小于实际值.此时,输入电阻大的仪表显示值低,输入电阻小的仪表显示值高.

网友E:
应该是AD的采样精度高低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