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会中毒吗?

楼主(2006-07-21):
我公司的三菱PLC都是用手提电脑来维护检修的,那么如果电脑带上了病毒后去检修PLC,那PLC会不会也中毒的啊,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操作系统如何中毒!!!!!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是个问题,没想过.
有了解的,说一下吧,请讨论呀

三菱PLC应该也是有操作系统的,只是不同于常见的操作系统的.

我的想法:
应该有可能中毒的,但一般电脑操作系统上的毒大概不会中.
但如果有人,恶意针对三菱PLC,应该有可能做出这种病毒的.
或者针对BOIS的病毒也是有可得的.

网友D:
至多把PLC的程序给搞乱;
重新清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06-10-23):
这是个好问题噢,大家值得讨论呀,我老板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直接和他说不会的,它不象台湾系统那样

网友E:
哪个固件?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F(2006-12-06):
我也从没见过plc中毒的

网友G:
中了你再给他杀毒!!!

网友H:
不同凡响

网友I:
给它一点养颜排毒胶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