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1):
我在公司开一台FANCE-0TD系统的数控车床,但最近它总出故障,请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那台机床这几天总是在加工内孔时,加工时不时就停机,所有都停了,总要重新在走一遍才行,在加工量大的情况下,尺寸总不能达标,差1,2毫米,而且有时前后都挺好,但中间的一个工件尺寸却出现问题。 有时刀子在加工面停止,机床却没停。把机床停下再走一遍时它的坐标又出现问题。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回事请指点一下,另外我在编程时在计算倒角时发现我用公式算的和计算器上的有点出入,有的还差的很大,我检查了几遍公式和数值都没问题,请问是计算器的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用的襄樊主轴,有时会有这个问题,你说得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