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

楼主(2006-07-21):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若给MAD01单元的输入1输入0-10V的电压信号,IR区和DM区应该如何设置?从那个地址可以读取转换的数值?(设MAD01单元的地址为0.)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是欧姆龙的C200H-MAD01 还有如果输入1输入2输出1输出2都需要 输入输出范围是 4-20毫安在数据窗口中 (DM1000 DM1001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