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我在一台非正式厂商生产的传动生产线,为了达到工件自动退出,使用了两个二线式接近开关串联使用(共有两个功能),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串联式接近开关控制,不知道是否会因起以后因为性能不好出现问题,所以咨询一下各位高手遇到这样的使用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有的,但的看电流大小.

楼主:
现在负载是一个24V微型继电器,我主要是想是否出现稳定性不好的问题,使用条件是:流水线中8米长工件一端头部进入一个设定的位置时,需要一个气缸压紧,当工件另外一端进入该位置之前需要气缸恢复.因为没有PLC厂商只有使用两个接近开关来实现这个功能.
各位高手出了这种实现方式还有什么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