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用手操器插上就显示bb(手操器背面bb码含义:Base current is interrupted),电机无法转动

而其他轴的伺服都显示run,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伺服没准备好。

网友B:
bb是无使能信号

网友C(2006-08-27):
bb是base block的意思

网友D:
正常现象说明接通电源上位机已经接好

网友E:
就是基极封锁可以通过多功能端子设定

网友F(2006-11-12):
是你还没给它励磁呢  把励磁给 了就行拉   还有什么事么 ?
显示BB是正常的  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已给了 没问题

网友G(2008-12-01):
伺服没有使能!

网友H:
我的15KW的有频率显示,但BB一会儿又显示有频率显示   就是没有输出换一块主板就好了   请问有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