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1.我现在选择了Q68ADI和Q64AD两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请问对于两线制4~20mA变送器是否由PLC模块供电,回路中是否还需要串入24v电源?
2.对于三线制4~20mA变送器如何接线?
3.我的CPU是Q02CPU,请问是否有配套的10寸的可在户外使用(在日光下可见)的触摸屏?是何型号?

网友A(2006-09-30):
那你可以看看说明书嘛,如果变送器的说明书上有电源这项就是要另外供电,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系列,而且看见他们好象是在用另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