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请教各位大虾TNRG221K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元件可以代替它?

网友A:
用在什麽设备上?外形特征?引脚数量?

楼主(2006-08-22):
引脚2个,外型像热敏电阻.并联与电源输入处.

网友B:
是不是蓝色、片状,长的想电容?压敏电阻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压敏电阻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蓝色、片状,长的想电容?压敏电阻的可能性较大。
对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压敏电阻.

网友A:
图中看不清,不好意思!
DNR10D391K
压敏电阻391=390V
K=误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