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6-07-22):
一根4平方的铜线上接一个20A的熔断器如果灯泡短路烧那一个  为什么???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灯泡不会短路,要短路也是灯口.如果短路烧的当然是20A的熔断器,因为当短路时,短路电流会很大足可以熔断20A的保险,20A的熔体和4平方的铜线相比,我想你应该知道那个承受短路电流的时间长.

网友B:
就是就是

网友C:
哥们 你可以拿卡尺量一下粗细  . 嘎嘎~~~~~

网友D:
4平方铜线承载电流要比20A大,当然是烧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