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我用LG200的PLC与GP37W2通讯,用PROPB3软件,但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触摸屏的第二画面键无显示,请问大虾什么原因?是GP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程序发过来看看,就你现在的描述...无法回答

tianrenjk@126.com

楼主:
GP 报警 代码0BB:017:010

网友B:
描述不清楚

网友C:
不会是通信协议的问题吧?

网友D:
应该没有通讯没有太正常吧,我觉得你应该先把通讯搞一下

网友E:
重新写入一次试一下;

楼主:
谢谢诸位大哥,问题搞定了,我用7.01版的软件不行,换成6.10版的还装了补丁就搞定了,也可以说是通讯协议的问题

楼主:
问题表现为第一个画面没有问题,按键也有效,但转到第二个画面gp就死机了

网友D:
我个人感觉7.01是最稳定的版本,所以我不怎么同意你的说法.应该是你的软件不是正版吧
如果不是正版出现这种问题简直太平常了

网友A:
我怎么就没问题呢? 我的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版?正版的是不是应该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