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940GOT新手请教?

楼主(2006-07-22):
有一台新的触摸屏,将旧触摸屏的程序写进去,如果旧触摸屏有密码锁住了,是否新的触摸屏也被锁住了呢?
 初次接触摸屏,请多指教!多谢!

网友A:
是的,应该是这样...

网友B: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
旧程序有密码你怎么向新屏里写程序
那位大哥有  F940GOT   的解密软件
小弟需要,  谢谢

网友A:
楼主说有旧的程序,就是含有密码的程序...
不然他也读不出原机程序...
要向GOT写入新程序是不需要原机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