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一个5.5KW三相交流电动机,由一个三相四极漏电保护器控制,其中电机两相接电源,另一相接N线,请问各位高手结果会怎样,其原理是什么?谢谢!!!
    本人是一电工爱好者,但文化水平太低,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支持与帮助,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网友A:
一合即跳.电机无法启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电机两相接电源的两相线,另一相接N线.那电机应该马上发热→烧毁,→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C:
嘭!的一声

网友D:
漏电空开跳闸!!!

网友E:
开关一送就跳,如果开关粘死...嘿嘿...烧线,烧电机,都有可能.

网友F:
三相电机有这么接的吗?你主要是想研究漏开,还是电机接线,既然做电工,就得有理论基础,异想天开的是不要做!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