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2):
当变压器停电或送电时为什么要合中性点刀闸?

网友A:
中性点合闸是让变压器线圈对地,以防意外来电.

楼主:
还有种可能是不是防止瞬间过电压呢?

网友B:
其实就是 五防之一的一个运用

楼主:
请教永无止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种可能是不是防止瞬间过电压呢?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你说的是110以上的吧?110变压器工作时中性点是通过35KV避雷器或者放电间隙与地绝缘的 !在停送电时需在调度命令下合分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