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3):
请教如何用PLC通过RS485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你有富士变频器监控软件吗?有请大哥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B(2006-12-24):
我有要的给我发电子邮件  这又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有什么不好说的5454haoren@sina.com

网友C:
先谢过楼上,我也想要富士变频器的监控软件.jdmohonggen@sina.com

网友D:
你看PLC是什么接口,变频器是什么接口。
如果都是RS-485接口的话,只需要将两个设备的RS-485+连起来    RS-485- 连起来。。
如果有一个设备的接口是RS-232接口,就需要用到有源或者无源的232 485转换器了。。
如果变频器很多的话,可以拉一根485总线,将变频器全部挂接到总线上后,将总线的两根线接到PLC上

网友D:
我倒!问题没有看清楚!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