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3):
变频器型号:T-VERTER
                 N2-SERIES
                 220V  1.5KW

        现在用的1.5KW的电动机,感觉电机没力,拖负载吃力。麻烦各位师傅告诉我下我该 怎么调,把电机的力量调大点。

网友A:
想调电机的力量??那你就清洗一下电机润滑度就好点……电机没力你就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加大点嘛

网友B:
在变频器里面在增大转距补偿就够啦,(在低速时)

楼主:
a
可是我对变频器一点不懂。
哪个师傅能给我提供下这个变频器的调整说明书,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C:
最好换大一个等级的变频器(3KW)

网友D:
说明书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有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