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三菱PLC的书?要厚的最好是三菱公司出的。

楼主(2006-07-23):
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三菱PLC的书?要厚的最好是三菱公司出的。那些教科书就不要了!谢谢!

网友A:
那就只有pdf了

网友B:
网上下一些参考资料,如三菱自动化网等等

网友C:
我公司有三菱公司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有三菱公司原装的;
看了一下也太贵了,要500多,一两百还可以接受!!

网友C:
三菱不同系列有几十种手册;

网友D:
有本编程手则就行.

网友E(2006-09-04):
我有,要不?
QQ:554248048

网友F:
我要原装中文版的三菱PLC 变频器 触摸屏 E700 通讯模块 的手册,哪位大虾知道那里有卖的啊?
qq:53417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