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的问题

楼主(2006-07-23):
我今天看到一个接LED的小电路,上面只有两个电容,两个电阻,和四个二极管,二极管我知道是整流,可从220V供LED的几伏电压应该要变压,但不知是怎么变压的,就这简单的电路,又没电感

网友A:
多看下电子技术书吧!

网友B:
电阻降压了,电容稳压.

网友C:
大概是这样的吧?电阻的位置不太清楚,实际连整流桥都可以用LED代替。

网友D:
呵呵,Lz要多学习学习呀,不然做这行很难搞定的哦!!

网友E:
电容降压,电阻限流!!!

楼主:
谢楼上各位了,可你们有的说电容降压,有的说电阻降压,那不知哪个是对的了

楼主:
电阻降压倒有可能,是不是通过电阻阻值大小来控制输出电压的,那两个电阻都起到降压作用了吗

网友F:
你说的可能是电阻通过串联2个取中间电压

网友G:
第一个电阻是限流保护,另一个电阻是限压,电容是与电阻组成一个稳压回路,它的电源可是VC220V哦!电容不断充放电,也因而两端并联一个电组进行稳压,放电回路。

楼主:
谢各位了,我不是电工,只是想多学点这方面的东西,感兴趣而已

网友H:
电容器限流降压,并联的大阻值电阻给电容器提供放电回路,串联的小阻值电阻避免电源接通的瞬间浪涌电流.
经验公式:C=14.5*I
C----电容器,单位:微法.
I----电流,单位:安培.
14.5----经验系数.
例:LED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取20~50毫安,求C=?
C=14.5*0.02~0.05=0.29~0.725
C可取标称值0.33~0.68微法的电容器.
并联电阻取数百千欧,串联电阻取数十欧.1/2瓦即可.
经验公式是本人1981年"无线电"杂志9期文章中提供的.

网友I:
我也要学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