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3):
对一个220V 200W的电机进行控制
电机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可否用中间继电器代替?
线路可否用0.75mm2的软线?
有人说主回路的线不能底于2.5mm 2,对吗?

希望各位前辈    给予指导!

网友A:
电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
最好还是用接触器;

网友B:
启动时的瞬时电流,不好说。。

支持楼上的

网友C:
还是大一点的好!~
  安全一点!~
     以后还能轻松一点!~笑个!~

网友D:
[move]晕哦,接触器是干嘛用的?[/move]

网友E:
如果不需要反转制动,可以.

网友F:
小功率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G:
90%可以,200W的单项电机正常运转电流有1A左右   0.75的软线可通过大约4A
有继电器触点可同过5A,考虑瞬时电流的问题,因时间较短,不会有问题,
可以参看现在自动升缩门的控制线路:2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单项电机的正反转(点动)

网友H(2006-09-12):
小功率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I:
考虑瞬间启动电流较大,用1.5mm2的线较为合适.

楼主(2006-11-26):
谢谢大家关心
目前用的还可以哦
已经近两个月了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2006-12-29):
还是用大一点的好

网友K:
单相的,没问题
我用过

网友L:
是单相的话还行,三相就不太好哦

网友M:
看你的电机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导线不紧要考虑载流量,还要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N:
电线没什么问题,主回路2.5是国标规定的,但是用中间继电器代替接触器楼上的说的都很对,最好别用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O(2007-02-12):
这么大点个电机还考虑这个问题!!!和200W灯炮差不多。

网友P:
没有问题。考虑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了,有人说:越外行越好办,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E(2008-11-29):
2.5mm2线是指电机与控制器不在同一个地方,需要穿管

网友Q:
2.5mm2的线负载电流最大是30A 1mm2是18A你的电机才几A你说能不?

网友R:
肯定能用

除非距离很远或是温度很高

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建议锁定

网友S:
不行,中间继电器的隔离不好。
除非一根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T:
可以,放心,我就是这么用,^_^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U:
可以归可以
俺规定动力主线路控制电机最小1.5

网友V(2009-02-04):
线还可以,但是继电器可能就不行了,因为启动时电流太大容易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出现烧蚀电阻会曾大,而产生恶性循环

网友W:
可以,控制线路不长,0.75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