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3):
对一个220V 200W的电机进行控制
电机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可否用中间继电器代替?
线路可否用0.75mm2的软线?
有人说主回路的线不能底于2.5mm 2,对吗?

希望各位前辈    给予指导!

网友A:
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功率太小了,一般地中继器的触点容量也在5A左右。

网友B:
同意,线径用2.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