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3):
一绕线电机,55KW ,6极,球磨机负载,现发现滑环温度较高,在起动后滑环短接,测量转子有25A电流,波动,电压有10V ,换电缆接触器,没用;在现场用2M 长电缆用短接,一样.50平方毫米铝芯缆,发热,不知何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转子绕组有断线吧????

网友B:
测量定转子的回路是否通,主要是测量定转子的对地电阻是否对地或过小,如果都没问题,在负荷和电机功率没变的话,试试铝线换成铜线,我的经验判断如果回路没问题,很可能是对地,只做参考

网友C:
我这早改无刷了....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教,无刷怎改?费用高吗?

网友D:
转子绕组露地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