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在工作中碰到一个问题,清大家帮忙解答:

        最近,有台潜水泵是三相的,在从检修箱用三相电源盘接到现场后,潜水泵插到电源盘上后,电源盘自带的漏电保护空开就跳.
      经检查,潜水泵电缆完好,潜水泵电机绝缘合格,电源也未缺相,空开容量够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泵插上就跳.
       后经过检查,将水泵插头的四线中N线拆下后,在插上用可以,(检修箱一端的电缆四线中N线是直接接到检修箱外壳上的)是不是因为有不平衡电流流过开关了,导致开关频跳.
        清大家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
要用3极4线或4级漏电开关

网友B:
保护开关是几极的?有零线通过吗?一般是零线与地线混用有关.

网友C:
PE要与N线分开!!!!!!!!!!!!!
指再漏电开关后
前面可以共用(但是必须是前面没有其他漏电开关)

网友D:
零线一般有不平衡电流.当你用插座连接后,就等于零线接地(零线-插座*电机地线-电机外壳-水大地 ),使不平衡电流不能经过漏电开关返回,而进入了大地,使漏电开关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内产生电流,而使开关跳闸.
分析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E:
看清楚是几极的漏电开关再接线。

网友F:
同意七楼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我去改一个商场里的灯,有一个灯,火线接在漏保的后面,零线接在箱子上的零线排,
开别的灯没事,当开这个灯的时候,灯就跳闸.

和上面的情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