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用PLC的一个输入点X11(程序中使用的为常开)捕足高压打火信号,现发现当打火时,X11点亮了一下(亮的时间极短),但监控程序中的X11,其常开触点并未闭合,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时间太短而PLC捕捉不到呢?有什么办法解决?
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以X11为逻辑条件的输出线圈动作了没有,如果肉眼都能看到X11动作,PLC应当能感知,如果输出导通了,就可以认为X11动作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使用PLC的脉冲捕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