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2006-07-24):
三菱fx中 重复执行程序的指令怎么用
也就是所谓指针和步进stl的用法?
谢谢了

网友A:
说的明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fx中 重复执行程序的指令怎么用
也就是所谓指针和步进stl的用法?
谢谢了
说的有点含糊呀 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需要实现红、绿灯各延时闪烁一次
若要求重复执行一次或者2次
怎么实现呢???
小弟关于STL步行梯形图部分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