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我已经装了sql server 2000 sp3  可是用wincc的项目移植提示
“ODBC出错:不能创建数据源 wincc-cs . 请核实是否正确安装了 sybase7和ODBC驱动程序 Adaptive Server Anywhere7”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移植需要Sybase数据库,该数据库在wincc5.1安装盘内
有3种方法解决
1 先安装5.1,然后安装6.0
2 安装6.0,在6.0安装盘内找到Sybase数据库的安装程序,执行,安装过程中需要wincc5.1的安装盘。
3 安装6.0 ,然后安装Powerbulider的ASA数据库。
至于如何找到以上软件,就不要跟贴询问了。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又有新麻烦了
提示实用早于winccv5.0 sp2 的版本创建 不能移植
怎么办哪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参照Wincc帮助中所述,首先将项目升级为wincc5,然后再升级为6.0的项目
5。X的项目升级到6.0可以使用项目移植器,之前的项目只能手工升级到5.x后再使用项目移植器。
(手工升级就是指自己复制图库,脚本等到新项目)

网友A:
建议你对那么旧的项目还是使用wincc6重新组态。

网友C(2006-08-24):
建议你扔掉siemens软件

楼主:
不会吧 西门子 真得很滥么

网友C:
呵呵,如果是很滥也就算了;是滥到让人发疯.你自己看看论坛关于西门子软件的问题有多少?

网友A:
呵呵,西门子的软件真的到那个地步了?论坛里关于西门子的问题无非这几种
1  怎么下载西门子软件
2 安装西门子软件重复启动还不能安装,这个原因由于微软对文件的保护模式所致,责任不在于西门子,西门子已经给出解决方案了。
3 大多数出现问题的用户都使用改装过的Windows系统,导致软件出错,当使用原版的操作系统后,基本问题都得到解决。
4 类似于项目移植,这个帮助中已经给出移植方法了,5.x的使用Sybase数据库,6.0的使用SQL数据库,要兼容肯定得移植。这个并不能说明西门子的软件滥到这个地步。
5 西门子的软件范围涉及比较广,用户比较多,那必然导致论坛关于西门子的帖子增多,其实去看看其他论坛,如中国工控网,亿万电器论坛等,都是西门子板块的帖子多,没办法,使用的人多哦。

楼主:
没办法呀
我们厂全是西门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