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

楼主(2006-07-24):
缺相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缺相是有甚么原因引起的??
微断由于缺相被损坏是???

网友A:
有许多原因的,固体是在实际中应用磁到才知道.

网友B:
病因很多哦,不管是何种原因都会对设备造成极大的损害。

网友C:
接触不良,压接端子不到位,是主要的原因.

楼主:
是的,我觉得造成缺相的原因很多,本质应该是短路所造成的.大家如有别的见解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