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我用s7-V5.3与s7-300 cpu314通讯,通讯电缆是USB PC-ADAPTER,在通讯口设置的pc-Adapter选择中有:pc-Adapter(auto),pc-Adapter(mpi),pc-Adapter(profibus).我几个都试了,都不行.别的机子可以用这个通讯电缆通讯的,在选项中有:pc-Adapter(ppi),用这个可以.我的软件中为什么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适配器是300的还是给200用的,两者不能混合使用。

网友B:
支持楼上说的

中国工控商务网

http://www.gkcity.com/AboutGkCity.htm

楼主:
2楼的朋友:
  USB PC-ADAPTER这个适配器300和200都可以用.我试过了.只是我的机子好像就是没这个选项,所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