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请教各位高人:
欧姆龙Cmp2ah的DIP开关具体在什么位置?

网友A:
cpm2a 跟CPM2AH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资料感觉那个DIP开关是在里面,要拆开来才能看到,不太清楚....

网友A:
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通信用的DIP开关,它就在RS232串口的旁边呀.一个小小的黄色的东西,向上拨为ON,反之则为OFF,当设置通信用时一般是把它拨的OFF的.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如果DIP开关为ON的话, 就默认标准通信设置(9600; 1,7,2,E)
如果DIP开关为OFF, 就可以改动相关的通信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