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请教各位:
欧姆龙cp1h堆栈指令如何应用?
如何压数据及如何取数据?

网友A:
先设置堆栈,然后用堆栈指令,注意是上升沿有效。

网友B(2022-12-19):
欧姆龙堆栈压数据和取数据,栈内存储数据都是一对一的吗,怎么彻底清除栈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