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第一个问题:
在西门子400中,I/O过程映象区,M等会保存上依次循值吗,还是在新的一次循环开始时先清零(正常工作情况下)
例如:
.......
A Q1.0
A I1.0
= Q1.2
上面语句是否合理? 假设上一个循环Q1.0逻辑结果为1,那么当第二个循环开始,O过程区会不会先清零?还是保存上个循环的值?那么此处Q1.2为多少.

网友A:
在S7-400 CPU的系统存储器中,会保存本次PLC扫描循环的PIQ值,并将该值带入下一次PLC扫描循环的逻辑程序块里. 所以, 在新的一次PLC循环开始时PIQ是不会清零!

A Q1.0   // 假设上一个循环Q1.0逻辑结果为1
A I1.0    // 假设当前循环I1.0信号状态为1
= Q1.2   // 那么RLO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