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求助:步进电机功率怎么算!!!!!!!!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是不计算功率的,一般情况下只考虑输出扭矩和满足现有系统临界丢步时的转速,有了这两个参数便可以设计系统了,如果非要计算功率,把这两个参数的乘起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