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7-24):
请问如何达到一个闪烁程序,开关断开时,输出立即断开并且当输入断开后又马上接通时,输出立即变亮。

网友A:
楼主不知道要一个什么程序

楼主:
就是一开关短的一个小程序,每隔一定时间输出就改变一次。当有输出是,开关关断时,输出断,但如果立刻合上,输出立刻又有。

网友B:
呵呵  前几天在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回去研究了一下,不知道好使不。。
和分频电路的原理差不多,你去查查吧。
或者用一个定时器构成也可以实现,不过开关按下两次的间隔会有所限制吧。。。
呵呵 我也上新手 希望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