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请教一下各位高人,电动机的绝缘阻值应该如何测定?

一般使用电子摇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阻值的时候,大概在10兆欧以上时都可以正常使用,那到底电动机的阻值最低值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0.5兆欧以上时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看情况,380V要求0.5,但我试过0都开的^_^是电缆受潮哦...

网友C:
电动机的绝缘阻值只要1K/1V(对地的峰值电压)就可以了.自己去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