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编程

楼主(2006-07-24):
求助: 模拟量编程
我用的是315-2PN/DP,用了称重模块输出电流是4-20MA,模拟量模块为AI2*12bit,请问把PIW**的数据读出后怎么编程,可以计算出一个班的产量,同时把数据传给电脑用WINCC监控.

网友A:
一个班的产量无非就是累加。
将每次上来的值累加就可以了。

楼主:
那怎样做运算,我用的是输送带称重的

网友B:
lxcai:  现在推荐解决问题的步骤 ----

1. 用FC105 SCALING 算出称重流量 **kg/h或称重总量 **kg. (取决于你的称重变送器能否给出称重总量!)

2. 如果需要由称重流量 **kg/h来计算出称重总量 **kg,不妨用积分求和的方法!

3. 做一个班次产量清零脉冲的FB或FC! (注意要读取PLC的时钟,并与班次的设定时间比较)

4. 做一个班次产量计算的FB或FC! (注意要将产量传输到WinCC上)

网友B:
lxcai:  我想前两步, 对你来说, 应当不成问题. 我针对后两步, 写了点程序, 做了若干次测试, 效果觉得很好!

考虑到每个班次的清零时间, 用户可以从WinCC上来设定, 在程序里我简单地用8点/16点/24点来表示早/中/晚三个班次.

如果你需要S7代码, 给个E-Mail地址, 发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C:
大哥把程序发上来共同学习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