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各位大侠 我 想请教一个问题

    用一个常开按钮 怎么控制一个电机 启动 停止  用《交流接触器》数量不限

方便的话把接线图给画一下

网友A:
用接触器?为什么?
好象应用中没有这样的事例!
实在想用?为什么不改成电子线路的呢!

网友B:
用protel99画的电路图怎样贴上来?给邮箱我明天给你也行

网友C:
麻烦给我也来一份liujia2462922@sina.com

网友D:
三个接触器就可以搞定了,心许也不会吗?奇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我 想请教一个问题

     用一个常开按钮 怎么控制一个电机 启动 停止  用《交流接触器》数量不限

方便的话把接线图给画一下

网友F:
顶!6楼你画图用什么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顶!6楼你画图用什么软件?
呵呵,不是什么软件,只不过是用一个Flash文件画的,然后用截图,复制到画图里保存成BMP文件的.

网友G:
过得去了

网友H:
- -!新人,没看懂。。。。。。。有人可以解释下动作过程吗?

网友I:
6楼的兄弟你那图是怎么化上去的呀。。说说。。谢谢

网友B:
五楼正确!顶

网友B:
不好意思!KM前还是串一个热继电器的常闭要好一点。

网友J:
画的还可以!应该表扬一下!!不过我觉得不是保险!!!如果K2的动作如慢一点的话!!那就不美了???

网友K:
用一个简仪的逻辑控制器起不更简单

网友L(2010-05-26):
无意义的问题,听说深圳那一带,面试电工的时候,时常弄一些稀奇古怪而又不实用的问题,以起到刷人的作用。感觉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