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4):
此台PLC能正常与编程器通信(读写程序),但是运行开关打上去RUN运行灯不亮,有时倒是可以,但过一段时间就不运行了,重写程序也没用,不知什么故障,望碰到这种问题的朋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PLC硬件有问题了;要换一个了;你的旧的PLC是不是用了很久了吧!

楼主:
用了一年多!

网友B:
RUN-COM接通呢?

网友C:
可能是CPU板有问题;

楼主:
RUN-COM接通呢?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