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70A

楼主(2006-07-25):
各位大虾,有一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司有一自控系统,原来用ESR作伺服,有SON,RESET,FAULT,+10V速度模拟信号,四个信号作速度控制.我想改用三菱MR-J2-70A和配套的电机,你们看可以么?因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A:
J2早就停产了,现在都J3了;

楼主:
可我有存货,不知ZCMY大哥能不能教我怎么改?

网友B:
完全可以。

楼主:
请问要关闭那些参数,定时控制电机转速是否由模拟信号时间来定,模拟信号为零时,电机会不会转,是否马上停止.谢谢解答

网友C:
你对应的接上SON,RESET,FAULT,+10V,J2-70A设置成速度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竟然有绝种货...BZ的是不是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