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我的7个空开之中,为什么有两个一到夏天就老是爱跳闸.而且老爱烧保险——在空开前有一个闸刀.保险丝好象是6安的有筷子那么粗.从电表出来的是2.5的铜线.总共的用电量只有8000瓦左右.那爱跳的那两个都控制了插座[其余的是灯和吊扇],但是用插座的用电器加起来也不到1000瓦.以前没空开的时候除了爱烧保险外,都挺正常的.

网友A:
查一下空开,换一个试试,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空开的问题,要是还不行那就是电器的线有毛病

网友B:
我也是认为空开坏了!
-----------------------------------

网友C:
为什么有两个一到夏天就老是爱跳闸.而且老爱烧保险
看你的说明,我认为不是空开的问题,要好好查查用电设备,或空开所保护的线路.

网友D:
我已为夏天用电太大了,总共有8000W,是不是空开不小了,不过2.5的线也不能用太多电了.

网友E:
2.5能带8KW的负载吗?

网友F:
你那8000瓦并联后就没8000瓦了

网友G:
应是空开的问题,它与环境温度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H:
你得说明你用的空开是多大的8000瓦是单相还是三相?

楼主:
16安.单相.

网友I:
可能是有点小

网友J:
还用保险丝?

网友K:
检查一下相关插座

网友L:
我感觉还是用嵌型电流表卡一下电流再查。

网友M:
1.电源线2.5平方,吃单相用电量8000W,是太小了些。到了大热天,如你一起用电的话,用电量大的熔丝就要烧。要不就烧线。
2。老动作的空开坏了。在刚通电时,它能工作一会。发热到一定时,它就保护了。你把功率小的用电器用在这二只空开上。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N:
8000=220*I*0.8..............I=45A了,其实我觉得应用16的线,还有空开16A也太小了点吧,换个大点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8000=220*I*0.8..............I=45A了,其实我觉得应用16的线,还有空开16A也太小了点吧,换个大点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换了两个空开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