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在FX2N系列PLC中,如果想让程序在运行中暂停的话是采用转移好呢还是中断好呢?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比如小车从A到B自动往返重复,按暂停后小车暂停,按取消暂停后程序按暂停前状态继续运行,注意是暂停而不是停止,状态不一样)

网友A:
请看单按钮起停电路。你的题意不是很明朗啊!

楼主:
单按钮起停电路肯定要用,关键是怎么样让程序暂停啊有什么指令啊?

网友B:
你的题目不太清楚,大多数机器都可以“暂停”,也就是所谓的急停;你所说的停止是什么意思,按下“停止”按钮,机器仍运行直到起始位置才停止吗?

网友C:
加入记忆继电器,急停时PLC断电,

网友D:
你能不能把工作状态说的更具体点,这种情况我用过,你有什么要求?
程序暂停什么意思?

网友E:
很简单啊!,在输出点加一带保持的常闭点,暂停时断开输出,重新工作时复位暂停就可以啦.

网友F(2012-12-03):
 2楼以下怎么都听不懂吗?人家说的是暂停,你们在机器中难道没用过吗.我听的都费劲,4楼说的是单循环.急停是让机器紧急停止,处于断电状态.暂停是程序运行中,按下暂停按钮,程序停止运行,松开暂停按钮后,程序接着暂停前继续往下运行.
 现在暂停大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接触暂停后程序接着暂停前继续往下运行.
                     另一种是暂停按下时程序当前步骤走完.接触暂停后程序接下一个动作走.
 用种断指令,或条件转移指令,不过暂停能在程序中写很复杂,在定位程序中更复杂.

网友G:
不知用M8034可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