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s7 200 24vDC输入误接到了220vAC,保险丝熔断,保险丝标号是T3.15A250V,怎么修理阿,资料上介绍保险丝不可替换,是不是这个PLC就废了阿?有没有办法可以修理??请知道的仔细说下,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卖CPU226给一客户,DC的接入了AC220V,更换保险丝后程序可以运行,不过通讯口烧毁了,后来在SIEMENS公司修,用了1000多大洋;

楼主:
保险丝哪里有卖的?现在还看不出其他地方是否坏了,自己检查估计电解电容击穿了。将保险管短路后根本就不能上电,供电回路电阻只有10欧,将开关电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