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求助]三相电动机改单相运行能节约多少电?
有办厂的朋友求助:欲将380V,750W的电动机改单相运行,原因是三相电审批困难,而且工业用电价比民用生活电价高很多,厂励同型电动机有很多台,若都改单相运行,可省去三相电的审批手续,但能否节约电费,节约多少不懂,还有这样改了以后,长期连续运行是否安全可靠也不清楚,拜托看到帖子的高手、专家多多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拿到电机修理店去重新绕个线吧,不过要蛮多钱的

网友B:
直接改装一下就行了,把电机两相并联一个电容,电容量=0.07*电机瓦数就可以了

网友C:
从原理上来讲,省不了多少钱的,
但是长期运行的话,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这要看你的负荷啦.三相大半载以上的话.我看你还是别改了.改也用不了!!!半载的话.还算说的过去.但带载起动困难的.你要把它改成角接.再加个CBB60.20UF左右的电容.想起动好些的话.用起动开关或电流继电器.带个CD60.150--200UF.
  此机一般都是0.6几的电磁线卷的.如电流超过3A的话.你就甭想长期运行了.
  效率低下是一定的了.
 市面上单相机很多的.可以长期运行.你可选双值电容.1.1--1.5KW的.价在二百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