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

楼主(2006-07-25):
有一个难题:我厂有一个S7-300的站,但最近不能与笔记本通讯,请问有哪种原因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网络适配器只有一个灯亮.

网友A:
端口,线缆以及网络适配器损坏都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B:
通讯速率设置不对,好像也会

楼主:
我们原来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会不会是设置不当造成的呀,还希望多多发表意见
                                          小弟多谢了

网友C:
通讯设置不对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查出原因别忘了告诉我

我也遇到过,前一天还好好的,后面就死活也不行了,可休息一天又可以了,我以为他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