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请问在运行过程中,怎样通过驱动器来显示实时的输出扭矩和功率呢?
另外怎样来通过系统来测算负载的整体转动惯量呢?

网友A(2006-09-12):
用转矩转速传感器,就可以测量实时转矩和功率.
我公司生产转矩传感器需要请联系http://www.zhonglick.com

网友B:
一般驱动器上只显示实时的速度,另外各个系统是不一样的,因此测算负载惯量的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2006-10-19):
单说安川伺服系统,怎么显示呢或者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