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小弟刚接触三菱PLC,现在想请教个问题:现在我有4AD输入模块 ,FX2nCPU,4-20mA信号源,PC有相关软件,我们的问题是怎么连接才能实现在监控状态下读出码值? 我不知道怎么样连接 ,谢谢各位大大了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就用编程电缆,一端接PLC编程口,另一端接PC串口.用软件发送特定相关指令及接收PLC返回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