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一台风机,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42A,起动时热继电器定值设至57A,热继电器还是要动,请教LDM有何处理办法,谢谢!

网友A:
换个新的嘛。。本来热继电器效果就差。不管是调整时间上。。还是电流定值上都不准确。用段时间后更撇。。再加上风机类启动时间长。。建议换成电机电子保护器

楼主:
2楼:热继电器是新的型号:3UA58 40-57A,风机也是新安装的。

网友B:
主要是启动时间过长,最好是用降压启动,我厂的风机都是降压启动.

网友C:
能否在风机进气或出气管道上安装阀门,启动时关闭、启动正常后在打开阀门。变压器应该允许这台电机直接启动吧

楼主:
4楼说得对,风机起动时间很长,但采用直接起动方式。
5楼说得对,这台风机进气管道已装阀门。

网友D:
按电机电流计算,电机已经超过10千瓦了!应当降压启动!

网友E:
57A当然跳了,启动电流比57大的多啊。

网友F:
跳的很正常 一般热元件为额定电流的2-2.5倍

网友G:
加个时间继电器,启动时短接热继电器的控制节点,正常时在断开

网友H:
阀门在启动时关闭不严,引起启动困难。

网友I:
将阀门关闭后启动风机,要是热继还动作的话,可以在控制回路加装一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在启动过程中将热继的辅助触点短接,躲开起动电流,启动完毕后,热继投入使用.

网友J:
支持六楼的意见,电机功率太大,要用Y-三角启动,不然你的热继电器还是会烧

网友K:
你的 风机估计应该在20KW左右了    热保护本身性能就差.不能有效的准确的检测到过流数    你设定57A未必准确.可以适当在加大一点点    做到刚好超过启动电流一点点 ~~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跳的很正常 一般热元件为额定电流的2-2.5倍
[/q
说的有道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