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请教各位大虾我厂LG的PLC输入点有信号反映,就是没有输出信号,查外围电路没有异常,而且各输入点和一台正常的PLC相同就是没有信号输出,如果PLC断电一段时间有时有信号输出,有时却没有.我对plc还不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程序的原因;

楼主:
都用了好几年了我们厂的工程师说换个西门子的重新编.

网友B:
叫你们厂的工程师回家种田去,要是他种不了,就让他用自己的屎重新当饭吃.

楼主:
你很狂嘛~就算你本事大,人品不好人家还是看不起

网友C:
往往这种狂人就是不学无术的那种。

网友B:
我看不惯你们厂的工程师,动不动就重新用重新编程的办法解决问题,要知道有时一个毛病出来,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毛病,我们做维修的要的是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效益,算你们厂的工程师本事大,能用西门子的PLC代换.

楼主:
其实发这个贴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才干了3个月的电工,对PLC还是很不了解,希望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2007-08-15):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想如果某个点没有输出,可以先短了这个点,如果可以正常输出,那是程序问题?还是这一路端子点坏了?

网友E:
难得各位讨论这问题,但有些人别这么说话嚣张,我也看不惯,人家只是问大家能不能帮解决问题。。。就这样说人家,这样是不好的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先要查下是不是短路,或是不是PLC上的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K80S还是K120S?
最好用笔记本监控一下,错误代码查手册就可以。
如果是程序丢失可以重新下载一次,再运行。
如果没有电脑,也不会编程,只能用替换法确认是PLC故障还是外围线路。

网友F:
“如果PLC断电一段时间有时有信号输出,有时却没有”
这个问题可能与存贮器有关。
有可能是硬件不好
也可能程序在数据写入处理不是很好导致

网友G:
被加密码了吧,是不是设备的款还没节清呀,找厂家吧

网友G:
要不你把程序传过来我帮你检查一下,我用的就是LGPLC.免费的.
wuxiansheng1234@eyou.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