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5):
下载下来,安装后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安装后,自动镶入GX Developer中,点“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模拟实际状况设置参数,具体使用自己试下可以很快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安装后,自动镶入GX Developer中,点“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模拟实际状况设置参数,具体使用自己试下可以很快弄明白

网友C:
首先要安装GX Developer然后才能安装仿真软件SIM...6,使用时
也要先开启GX Developer,打开一工程然后点“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