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楼主(2006-07-25):
如果将220伏10千瓦的交流电动机  将输入电压改为50伏 输出功率为多少?是否可行?多谢!!!目的想得到50伏3千瓦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
加个转换变压器!

网友B:
我想不行吧,
你把一个220的灯炮接在一个三伏的电源上它还亮吗?

网友C:
感觉挺悬的

网友D:
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E:
输出功率你自己算
理论上可以 不过考虑转矩是和电压平方成正比的 得看你干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