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6-07-25):
什么故障下可使零线带电?

网友A:
通常是零线断了吧.....!

网友B:
三相电流不平衡!零线开路!

网友C:
上一次我们在厂里的有人把零线接到火线上了,肯定就有电了,
通常零线没有断开的情况下我想不会带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流不平衡!零线开路!
说的很对的

网友E:
3楼说的精辟!

网友F:
通常情况下!~零线不带电!~当零线处于开路状态下!~零线就会带电!~
   如果是三相电的话!~电流不平衡也会使它带电!~

网友G:
还有就是 铜线跟铝线直接搭在一起 用久了 就会起化学反映 也会带电

网友H:
同意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