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不是都需要驱动器来驱动?用变频器+伺服(步进)电机+编码器行不行?我在其他论坛搜过,回答不是很直接,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当然需要各自的驱动器驱动
不行的
即使能转的话,也发挥不了各自的性能
变频器优点在于高转速
伺服系统在于位置上的精确控制
步进系统频率、脉冲个数跟步进电机的转速,运行角度绝对成正比
用三相混合式驱动器可以驱动伺服电机,但是没有见过用三相混合式驱动器 + 伺服电机做伺服系统用的。

网友B:
要有驱动才行!

-----------------------------------------------------

楼主:
谢谢高手们了,小弟刚刚接触自动控制方面,知识储备不够,还望各位兄台多多指教

网友C(2008-02-20):
顶一下
-----------------------------------------------------
http://www.chilon.cn/

----------------------------------------

网友D:
都必须配上各种的驱动器才能工作;